请问一个汇川H3U的问题

楼主(2020-04-03):
上图是上一手技术员写的汇川H3U程序,图中我理解的意思是PLC吧D7207写到伺服的D3100,,那么请问这个D3100的伺服寄存器到底来自于何处?我查询手册也没有三千开头的参数和字典,,还有我搜索程序里面也没有用7207的寄存器,,真的不懂了,请问一下,还想问一下这个表是人为配置的还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A:
我的理解这个3100(16进制)是伺服驱动器的寄存器地址,你看看对应的驱动器手册里面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是伺服的寄存器,,但是我找手册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是伺服的寄存器,,但是我找手册找不到
是什么手册,里面有没有讲解通讯部分的,实际的驱动器型号与手册是否一致。能否提供具体型号或者上传你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文件在公司电脑已经加密无法发上来,只能截图手册封面了

网友B:
那个是伺服的H31 00 参数,是图中这个

网友C:
N95口罩机追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一台龙门式码垛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伺服的H31 00 参数,是图中这个
你的手册是IS620P(脉冲型),楼主的是IS620N(网络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错了,,应该看IS620P-C的手册才对,楼上说的没错,多谢你们解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错了,,应该看IS620P-C的手册才对,楼上说的没错,多谢你们解答了

呵呵,我在3楼就提醒你了 “实际的驱动器型号与手册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