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3):
温度矫正公式是怎么来的,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比如说,实际温度与测量温度存在偏差,并且该偏差有规律可循,可以用一个直线方程进行修正,以上就是用按照直线方程调整的,当然,如果偏差必须用一个二次方程,那就用二次方程。

网友B:
这个一般是间接测量后与实际有偏差(可能是高腐蚀性或者超高温超低温等等不便直接测量),根据实际测量值与真实温度值之间对应关系得出来的计算公式

网友C:
个人认为,大多数都是根据传感器的特性来的,有资料会直接提供矫正公式,也可以自己分点分段矫正,然后拟合。

网友A:
以下就是分段校验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好多都要用到这些矫正的,会不会和实际偏差很大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