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3):
貌似ADPRW这条指令不能指定端口,那三菱5U是否能设置多个端口为MODBUS通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ADPRW这条指令不能指定端口,那三菱5U是否能设置多个端口为MODBUS通讯?求大神指点!!
软件里设置:

网友B:
前段时间坛子里有人分享了5U的视频教材,讲的也比较细,有时间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ADPRW这条指令不能指定端口,那三菱5U是否能设置多个端口为MODBUS通讯?求大神指点!!
软件里设置:
您没明白的说的,我的意思是是否能将两个以上的端口同时设置为MODBUS通讯,比如说端口1用MODBUS与变频器通讯,端口2用MODBUS与伺服通讯。如果能这样那通讯指令如何指定端口。

网友C:
只能一个主站,所以无需指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ADPRW这条指令不能指定端口,那三菱5U是否能设置多个端口为MODBUS通讯?求大神指点!!
软件里设置:
您没明白的说的,我的意思是是否能将两个以上的端口同时设置为MODBUS通讯,比如说端口1用MODBUS与变频器通讯,端口2用MODBUS与伺服通讯。如果能这样那通讯指令如何指定端口。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真还没有注意看到手册上的这个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真还没有注意看到手册上的这个地方!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我想着截图了,你仔细看看能看出来,还是我懒惰少打字了。

网友D(2020-05-05):
我设置为主站0,执行时sm8500没有错误,但adprw读取时最后m寄存器总是异常结束。请问你是哪里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