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3):
一个700升的液体槽,带有循环回路且循环回路中间有加热器,同时槽体本身也有加热器,怎么控制?
要求是任何位置液体不能超过设置温度,循环回路流量要求随意调节(循环泵+程序控制实现),这种是半导体行业常用控制

网友A:
双重加热系统?肯定是采用同一个温度传感器信号采集系统,达到设定温度即可停止加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半导体行业,标配每个加热装置最少2个传感器:一个进入PLC做控制,另一个接温控做控制失控断电保护,同时监视发热体温度和液体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