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4):
  引用以下一段话 :

             【CODESYS本质上是一款软PLC,除了可以被移植到主流的嵌入式开发板
              (ARM、×86、PowerPC、TriCore等等),支持Linux、VxWorks、
              QNX嵌入系统之外,还可以直接安装在PC端,直接把您的电脑变成一台
              显控一体的控制器。】

              我开始毫无概念的猜想 :把电脑变成一台PLC ? 工业现场的输入输
              出接到电脑的哪里?

              或者,电脑里面增加一个板卡,输入输出接到这个板卡上 ?

              现在电脑很便宜,比如说西家的1500价格,我电脑随便买。把电脑变成
              PLC !? 好,真的好。

              ~~~~~~~~~~~~~~~~ 卑微的下划线 ~~~~~~~~~~~~~~~~~~~~~~~~~

              哪位大师给我讲讲概念吧 。 通俗点,我初小文化 。。。 先谢过。

网友A:
电脑当PLC使用基于通讯的方法。你可以把这种形式看成主控制器带上远程IO。

电脑上实现主要有;

1:使用特定CPU的实时控制板卡,这种情况下板卡的价格可能不讨你喜欢。
2:在操作系统上运行软PLC软件,由于基于操作系统,因此实时性无法保证,运动控制等在乎效率的恐怕难以实现。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安装CODESYS的运行系统,编程软件免费,运行系统架构不菲。

树莓派的运行系统大概500元/台,电脑侧会更贵,不过相比PLC而言,实际也不会便宜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不过还是一知半解 ---- 树莓派系统又是什么鬼 ?

        完了,工控饭碗都要摔碎了。

网友B:
树莓派简单的理解就是大型单片机,外部接口比较多,易扩展。已经有很多人做了样例,可以直接使用。
codesys个人理解跟labviwer一样,虚拟设备,也可以说是一个开发平台。

楼主:
。。。。。。自己找了些介绍视频看,这软件,几乎无所不能 :

          HMI

          SCAD

          PLC

          伺服运动

          六轴机器人

          就差上天了 。

          追问 : 这软件多少钱 ? 怎么的也得200万 ?

                 没有200万群众都不答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简单的理解就是大型单片机,外部接口比较多,易扩展。已经有很多人做了样例,可以直接使用。
codesys个人理解跟labviwer一样,虚拟设备,也可以说是一个开发平台。

。。。。。逻辑控制程序在装有有CodeSYS系统的PC里面运行(等于PLC的CPU)
        PC再经过通讯连接树莓派系统。

        树莓派系统就等于是PLC的物理输入输出接口。控制现场的输入输出
        接到这里。

        这样理解可以不 ?

楼主:
 。。。。。查到的关于树莓派的相关 :

         这不就是个小电脑吗 ? 我也不知道这个多少钱 。

         看着要想玩起来也不是很简单

网友C:
楼主,本月中旬,codesys公开课,讲得就是和树莓派相关的,另外赠送树莓派授权。可以关注下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本月中旬,codesys公开课,讲得就是和树莓派相关的,另外赠送树莓派授权。可以关注下哈哈

赠送就不想了,一等奖几乎手速抢不到。

树莓派的价格 :

基于PC的价格:

以上都是以台为单位。

树莓派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2小时,每2个小时重启一下,不影响学习。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抽奖很不错哈。之前听课的有些都收到书籍和水杯了。

第五节直播课时间定于4月18日(周六)晚20:00-21:30. 直播课程内容为《基于树莓派和BeagleBone,CODESYS教您开发控制器》。本节课程的奖品有免费许可授权,同时还会有限时折扣。准时上课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的关于树莓派的相关 :

         这不就是个小电脑吗 ? 我也不知道这个多少钱 。

         看着要想玩起来也不是很简单

现在相对于以前来说是要简单一点,因为很多机构整合好操作系统,用户只要写入SD卡就可以开始用了。

大概300元就可以了,不过大多数树莓派都是用LINUX,编程则使用PYTHON,如果你这方面比较弱的话需要先补充相关知识,即使使用CODESYS,外围电路的搭建挑战依然存在,所以先补充相关知识,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否则买回来很容易吃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 !谢谢。

网友E:
我感觉像是替代了PLC的CPU而已,实际使用还需要和远程I/O配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 :

              这个CodSYS 把PLC 拆散了 ---- CPU = PC

                                         I/O = 树莓派

              而这一切CPU已经全部整合好了。。。那为什么又要拆散 ?
              就是为了不再有选择PLC的烦恼。一切通用

              我瞎理解的 , 别当真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 :

              这个CodSYS 把PLC 拆散了 ---- CPU = PC

                                         I/O = 树莓派

              而这一切CPU已经全部整合好了。。。那为什么又要拆散 ?
              就是为了不再有选择PLC的烦恼。一切通用

              我瞎理解的 , 别当真 。

Codesys是软件平台,不要把它当作硬件。

树莓派本身有操作系统,大多数使用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也可以安装win10的操作系统(物联网特定版本),树莓派本身也叫做卡片式PC,它是一台PC,而Codesys的运行软件安装在树莓派上,你就可以运行codesys编译的程序,即使不使用Codesys,树莓派本身也可以使用C语言,Python等语言编写程序并运行,至于IO,树莓派有GPIO可以供定义输入输出,但是其电压等级比较低,需要外围电路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理解了。那我修改一下 :

                      CodeSYS + PC = 编程环境

                      树莓派 = PLC

                      这样理解差不多了。

网友F:
同初中文化小学水平路过听大神讲解。。。。。。。。。。。

网友G:
完全不明白在讲什么我还是去问下LABVIEW是什么吧

网友H(2021-02-25):
国内品牌的plc,大中型都有用codesys的,台达的ax8,汇川的am600,禾川的q1,挺好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