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4):
哪位大神,能帮帮我呀,可以给我发一份FX3U 485BDFX3U 485BD与4台台达变频器VFD-EL MODBUS RTU 的通讯程序的通讯程序吗?
只需要在触摸屏上修改4个变频器的频率就可以了  万分感谢啊
只好是两种都有 RTU和ACSII

网友A:
直接用触摸屏跟变频器通迅不就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帮帮我呀,可以给我发一份FX3U 485BDFX3U 485BD与4台台达变频器VFD-EL MODBUS RTU 的通讯程序的通讯程序吗?
只需要在触摸屏上修改4个变频器的频率就可以了  万分感谢啊
只好是两种都有 RTU和ACSII
这个论坛应该有类似的程序吧!你先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