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吗?

楼主(2020-04-04):
300plc原来dp通讯  我再加一台设备这台设备是 485通讯  我可以用dp线直接加进去吗? 组态能识别吗?

网友A:
485本身不是协议,或者没有数据格式.
dp本身(一般)是建立在485上面的带数据格式的协议.
所以单说485没有意义.

网友B:
增加的这台设备是否支持PROFIBUS DP先搞清楚;

网友C:
RS485,RS422,RS232是底层物理接口,它定义了接口电压的大小,全双工/半双工,DP是通讯协议,modbus也是通讯协议,接口与协议在OSI模型中处于不同的层级。

网友D:
想要DP总线直接支持你的485总线,这个梦有点不醒了吧!
DP总线是在485硬件上通行专用数据通信协议,你的485没有人家的专用通信协议,人家为什么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