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4):
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我目前已经调到60Hz,我们领导还让我继续增加Hz数,计划让我调到100Hz。
想问问大家你们一般控制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你们都是调到多少Hz合适,有人调到过100Hz吗?

网友A:
最高调到过70

网友B:
我们在工业洗衣机上,到过200HZ,但电流不大

网友C:
变频器无所谓,要考虑的是你电机是否可以承受;

网友D:
可以磨床上导轮电机一般都是100―110的…

网友E:
电机功率有裕量电流不超情况下,可以,但要注意测量电机轴承温度,异响,振动。我们有一台变频驱动电机长期运行在70-80Hz,6极电机随便试,2极电机要谨慎。

网友F:
这个要看电机矽钢片的质量了,以前在使用中通常在85Hz没有问题,调到90Hz很多电机转速就上不去(额定转速都达不到),出现磁饱和了。

网友C:
电机的轴承最好换成高速轴承,另外要试下振动,还有如果负载是风机或水泵类不适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轴承最好换成高速轴承,另外要试下振动,还有如果负载是风机或水泵类不适用的;
负载是风机或水泵类一般为60HZ……

网友G:
曾经调到1210HZ的,电机是东元的,一直在跑,没出大问题,但是估计出了问题就是不会小问题

网友H:
调到过180,短时间运行。

网友I:
100HZ已经挺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无所谓,要考虑的是你电机是否可以承受;
咨询一下,电机厂家,告诉我,超过额定转速,电机轴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调到过70
我们是输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调到1210HZ的,电机是东元的,一直在跑,没出大问题,但是估计出了问题就是不会小问题
用了多长时间了,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这么高

网友J:
曾经修过水洗洗衣机,电机是普通电机,甩干运行150HZ。

网友K:
普通电机运行频率高于额定频率20%转差率就会增大,频率越高转差率会越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调到1210HZ的,电机是东元的,一直在跑,没出大问题,但是估计出了问题就是不会小问题
用了多长时间了,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这么高
安川A1000系列,运行了两年没得毛病

网友C:
变频器就算风机水泵型的一般上限都有120HZ,所以不要对变频器有疑问,电机能承受多少转速才是要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调到过70
我们是输送带

跟什么负载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机吃不吃得消。

网友L:
变频器带动普通电动机设置高频率运行短暂运行没有问题,要是连续运行→电机发热→电机绝缘被破坏→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M:
看来楼主对交流感应电机的基本结构和使用还是了解的太少了。

感应电机,调速的最高转速限制,关键不在变频器,一般的正规变频器,在V/F模式最高运行频率不会低于400Hz的,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是600Hz;矢量控制,最高运行频率限制是200Hz-300Hz;伺服控制的最高运行频率会更高。所以楼主想将感应电机调速提高到100Hz,在变频器这方面没有悬念和疑问。完全没有技术障碍。

感应电机的机械结构,比如说转子,是鼠笼结构,因此,它的机械强度是由电机设计最高转速有关联的,转速越高,机械离心力就越大,所以,一般的都满足设计的最高转速为准,其机械强度不会无限大。

感应电机的转子轴承,同样有最高转速限制,所以,超值标的高速运行,要了解转子轴承的最高转速极限,只要满足要求,就可使用;

感应电机转子的动平衡调试与整定,制造商也不可能是超过自己的设计参数去调试和验证。动平衡一般都是满足电机出厂所标定的最高转速进行检验。

好了,综上所述,感应电机变频调速,如果超频应用。首先是要与使用的感应电机制造商询问是否可行。或者干脆提出自己的要求,定制电机。以保证最高转速下的可靠性。

另外,如果不通过制造商,自己来解决这些,那么首先是确定电机转子动平衡测试,然后确认轴承的极限转速;超过了要换高速轴承来适应现场需求。另外还要考虑散热问题。等等

最后,根据经验,想运行在100Hz以内的感应电机,其功率100kW以内中小功率的感应电机应该相对可以,超过100kW及其以上,最好定制。不要选择常规通用产品。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来楼主对交流感应电机的基本结构和使用还是了解的太少了。

感应电机,调速的最高转速限制,关键不在变频器,一般的正规变频器,在V/F模式最高运行频率不会低于400Hz的,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是600Hz;矢量控制,最高运行频率限制是200Hz-300Hz;伺服控制的最高运行频率会更高。所以楼主想将感应电机调速提高到100Hz,在变频器这方面没有悬念和疑问。完全没有技术障碍。

感应电机的机械结构,比如说转子,是鼠笼结构,因此,它的机械强度是由电机设计最高转速有关联的,转速越高,机械离心力就越大,所以,一般的都满足设计的最高转速为准,其机械强度不会无限大。

感应电机的转子轴承,同样有最高转速限制,所以,超值标的高速运行,要了解转子轴承的最高转速极限,只要满足要求,就可使用;

感应电机转子的动平衡调试与整定,制造商也不可能是超过自己的设计参数去调试和验证。动平衡一般都是满足电机出厂所标定的最高转速进行检验。

好了,综上所述,感应电机变频调速,如果超频应用。首先是要与使用的感应电机制造商询问是否可行。或者干脆提出自己的要求,定制电机。以保证最高转速下的可靠性。

另外,如果不通过制造商,自己来解决这些,那么首先是确定电机转子动平衡测试,然后确认轴承的极限转速;超过了要换高速轴承来适应现场需求。另外还要考虑散热问题。等等

最后,根据经验,想运行在100Hz以内的感应电机,其功率100kW以内中小功率的感应电机应该相对可以,超过100kW及其以上,最好定制。不要选择常规通用产品。
讲解的非常到位,专业强。

网友O:
最多调到80多HZ,当时机械设计问题,减速器算错,没法只能调上去,正如楼上各位所说,运行一段时间轴承先坏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基础常识,解释到位!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用变频器控制感应电机,除了风机泵类,恒转矩应用场合,100Hz最高运行频率是低的,一般都是在200Hz或者300Hz以内,矢量控制。当然,电机的转子动平衡是自己做,轴承有的要求制造商采纳,有的是自己拆了换高速轴承。

网友M:
回复 网友N:
谢谢,我们一直是超频使用的。真正拿来什么也不做的,直接超频使用的电机,是西门子或者ABB中国工厂的变频电机。而且是7.5kW以下的。大点的功率,超频使用7.5kW以上的都要做些工作的。起码要对转子的动平衡要做。而且一定要变频电机。

网友P:
主要看电机,如果本来就是2极电机,功率也大,就要谨慎些。工业洗衣机算是超速运行比较多的例子,但电机额定转速本来就比较低,6极的多。我见到过的4极电机最多到过12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工业洗衣机上,到过200HZ,但电流不大
你们的电机怎么样,是普通电机吗,最高转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功率有裕量电流不超情况下,可以,但要注意测量电机轴承温度,异响,振动。我们有一台变频驱动电机长期运行在70-80Hz,6极电机随便试,2极电机要谨慎。
4级电机怎么样,可以随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调到1210HZ的,电机是东元的,一直在跑,没出大问题,但是估计出了问题就是不会小问题
用了多长时间了,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这么高
安川A1000系列,运行了两年没得毛病
我的是英威腾GD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电机矽钢片的质量了,以前在使用中通常在85Hz没有问题,调到90Hz很多电机转速就上不去(额定转速都达不到),出现磁饱和了。
转速上不去,电机会嗡嗡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我们一直是超频使用的。真正拿来什么也不做的,直接超频使用的电机,是西门子或者ABB中国工厂的变频电机。而且是7.5kW以下的。大点的功率,超频使用7.5kW以上的都要做些工作的。起码要对转子的动平衡要做。而且一定要变频电机。
是的变频器电机可以在100HZ下运行,我们有人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主要看电机,如果本来就是2极电机,功率也大,就要谨慎些。工业洗衣机算是超速运行比较多的例子,但电机额定转速本来就比较低,6极的多。我见到过的4极电机最多到过120Hz.
什么品牌的电机,120Hz运行了多少时间

网友E:
4极电机如果负载是皮带机,应该可以逐步加同时观察电流温度振动,如果稳定运行1小时就可以继续加。我们这边也是皮带,负载不变时好像频率高时电流反而降低。
如果是风机水泵类负载,要考虑功率与转速之比为3次方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工业洗衣机上,到过200HZ,但电流不大
<你们的电机怎么样,是普通电机吗,最高转速是多少>
我们为工业洗衣工厂做过配套,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用在普通的4级电动机上,电动机是三角形接法。最高200HZ。功率有1.5KW~3.7KW,多的时候,每年数以万计,用了10多年,完全成熟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调到1210HZ的,电机是东元的,一直在跑,没出大问题,但是估计出了问题就是不会小问题
用了多长时间了,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这么高
安川A1000系列,运行了两年没得毛病
的咨询厂家,问下具体能不能行

网友P:
回复 楼主:
普通Y系列电机,4kW,木材旋切机做进给,从0升到120Hz,全程5s的样子,往复运行。

网友Q:
只试过60HZ,没敢继续往上加了,电机发热的厉害

网友M:
回复 楼主:
变频电机制造商是考虑了电机在运行范围内的转子动平衡以及轴承的最高转速极限等因素的。普通电机,只考虑50Hz工频转速以内的工况环境。所以用普通电机超频运行是有风险的。尽管100Hz不算很高。

网友R: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如果你的电机带泵,风机类,你调大就很容易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普通Y系列电机,4kW,木材旋切机做进给,从0升到120Hz,全程5s的样子,往复运行。
你的事短时间运行,可以实现。
我的运转时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频电机制造商是考虑了电机在运行范围内的转子动平衡以及轴承的最高转速极限等因素的。普通电机,只考虑50Hz工频转速以内的工况环境。所以用普通电机超频运行是有风险的。尽管100Hz不算很高。
谢谢您专业知识,
非常感谢,没有语言来表达感谢之情
我目前60Hz运行,不敢再提速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60Hz就可以。55kW以下的容量,到75Hz都可以。当然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要注意一下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及以上就是相对安全的。你太客气了。没必要。我们都是同行。互相帮助应该的。

网友S:
80hz长期跑 没啥事

网友M:
另外,普通电机用于变频器控制,100kW以上容量的电机,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轴电流对电机的伤害。特别是电机转子轴承会因为轴电流而出现滑动表面有烧灼现象。这个要做工作的。变频电机在制造时会考虑轴电流问题的。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呦。

网友T:
我用了几十台变频电机,铭牌标定就是5~100HZ。皖南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普通电机用于变频器控制,100kW以上容量的电机,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轴电流对电机的伤害。特别是电机转子轴承会因为轴电流而出现滑动表面有烧灼现象。这个要做工作的。变频电机在制造时会考虑轴电流问题的。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呦。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用了几十台变频电机,铭牌标定就是5~100HZ。皖南牌
感谢您提供电机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S:
80hz长期跑 没啥事
什么品牌的电机,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U:
回复 楼主:
卧龙变频电机,皖南变频电机,长时间运行可以80Hz,不连续工作可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