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4):
三菱MR-J4伺服如何查看它是什么运动模式,是速度还是转矩控制

网友A:
PA01参数查看,这在驱动器手册里面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看反馈模式的

网友B:
-A的话看接线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最后一位默认是0

网友A:
MR-J4-A默认是位置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