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4):
精馏塔的温度一般允许波动多大?正负多少,就是控制精度是怎样的?

网友A:
是单点温度,还是顶,中,底的温差?温度与物料的组分,沸点,浓度都有关。控制精度与采用的算法有关。

楼主(2020-06-09):
回复 网友A:
就是单点温度,比如塔顶温度,塔顶灵敏板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