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20-04-05):
请教各位师傅富士变频器g1s主板功率怎么修改

网友A:
为什么要修改?利用这块板子触发更大功率的驱动?这叫小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大功率改小的

网友B:
估计就是主板坏了,找到同系列不同功率的主板想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吗位大师修g1s修的好我这里有5.5  7.5的机器不知道怎么测试驱动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假戏真做呗。什么也不该,就是把大功率的额定数据当做小功率的额定数据100%来标定规格化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