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汇川280/7.5KW变频器,驱动板电容故障。

楼主(2020-04-05):
故障表现为:上电屏闪,同时一排8字,还不是8,是8 字的左上角都少了一竖!同时伴有好像是开关电源起振困难的那种啾啾声!检查发现驱动板上有许多电解电容顶部的防爆纹都见鼓!将其全部换掉,有的没鼓的我也换了,换的都比原来的耐压高出一倍至二倍。我觉得原始电解用的耐压值就小!都换好后,试机工作正常!见图片:那绿色的电解全是我换上去的。还有几个黑的大电解。换了12个电解电容。

网友A:
为什么上三桥驱动不一起换了,没拆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没有必要动模块呀,就是电解电容坏了几个,换上就好了。我觉得就是电解电容选的耐压低了,或电解电容质量不好。我修这多年变频器我头一次看见电解电容鼓顶的。在别的电器上经常看见。

网友B:
国产机大部分一换电容就一大片,汇川和欧瑞3年以上的机器看我换出来多少烂电容

网友C:
修国产的都发财了

网友D:
进口的就不爱坏电容,汇川的就爱坏电容不知道是设计原因还是电容不好。艾华电容质量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工业设备工作状况比较恶劣,完全没有家电那么好的环境,很多时候环境温度高,电容要选温度高的105度的,再次就是觉得国产电解电容性能真的一般,在高温,高频和纹波作用下很快失效了。。。具体就是容量降低,内阻大,鼓包,我现在修机器都是用的日产的红宝石,尼吉康这些高温,开关电源专用型电容器替换电源,驱动这些电解电容,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换了的机器返修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