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少A的保险

楼主(2020-04-05):
(无正文)

楼主:
4A的吗?什么牌子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symbol &  Amp   型号与安培   KTK-4    我猜测是4安的

网友B:
产品详情产品参数
  KTK系列产品型录

KTK 13?32? x 1-1?2? 600Vac fast-acting supplemental fuses

————————————————————————————
Catalog symbol / color code:
? KTK - Black (600Vac max)

Catalog Symbol: KTK
? LIMITRON? fast-acting fuse.
? Melamine tube.
? Nickel-plated bronze endcaps.

Class: Supplemental
Description: Fast acting supplementary fuse.
Dimensions: 13?32” x 1 1?2 ” (10.3 x 38.1mm).

Ratings:
Volts: 600Vac (or less)
Amps: 1?10-30A
IR: 100kA RMS Sym. (UL)

Agency Information: UL Listed, STD. 248-14, (Guide #JDYX, File #E19180); CSA Certified: C22.2 NO. 248.14 (File #53787—Class #1422-01) HRC-MISC

Features and Benefits
? Low cost supplemental protection of 600V or less non-inductive circuits.
? Upgrade with LP-CC product to reduce SKU investment and minimize potential arc-flash hazards.

Typical Applications
? Control Circuits
? Lighting Circuit Protection
? Meter Circuits

Catalog Numbers (Amps)

KTK-1/10
KTK-1-1/4
KTK-7-1/2
KTK-1/8
KTK-1-1/2
KTK-8
KTK-2/10
KTK-2
KTK-9
KTK-1/4
KTK-2-1/2
KTK-10
KTK-3/10
KTK-3
KTK-12
KTK-4/10
KTK-3-1/2
KTK-15
KTK-1/2
KTK-4
KTK-20
KTK-6/10
KTK-5
KTK-25
KTK-3/4
KTK-6
KTK-30
KTK-1
KTK-7

Carton Quantity and Weight

Ampere   Ratings Carton Qty. Weight*
Lbs. Kg.
1/10-30A 10 0.18 0.082
*Weight per carton.

KTK-4
制造商零件编号:
首页 ?  在线下单 ?  产品展示
COOPER BUSSMANN (EATON‘S)
数量:
-+

制造商零件编号:KTK-4
系列:KTK系列快速熔断器
尺寸:10.3 x 38.1mm
电压:600Vac
电流:4A
分断容量:100,000A RMS Sym.
认证:CE,UL,CSA

网友C:
像是4安的。我们这车床保险也是和这个一样的。4  6  10安的都有

网友D:
可能是10A的。

网友E:
从KTK-4来看就是4A的,但是上面好像还有个P1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F:
美国bussmann的快熔,4A的;

网友G:
楼上的斑竹认出来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