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5):
之前方向元件一直使用Y,今天网上下载了一个口罩机程序,发现方向元件使用M,虽然书上也介绍过,但一直没用过。如图所示,我仿照写了一个程序,无论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步进电机都是向同一个方向转动。当方向元件使用M,PLC和步进电机怎么接线呢?该怎么设置?恳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步进电机方向改变,要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接口有信号切换,所以还是需要PLC的实际信号接到你的步进驱动器方向信号上。
M是PLC的内部软元件,没有和步进驱动器关联上,你步进切换不了方向。
+18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方向元件设为M,S,只能用于向一个方向旋转的场合了,这样可以省去一个输出点,是这样吗?

网友A:
方向信号,设置成M或S,即使PLC内部M或S状态有变化,但是如果没有再通过PLC硬件输出点接到你驱动器方向信号上,那驱动器方向信号一直没信号,电机不会切换方向,只能一个方向运行。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方向元件设为M,S,只能用于向一个方向旋转的场合了,这样可以省去一个输出点,是这样吗?
我的感觉是故意埋了坑,据说网上的口罩机程序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只系下载来看看人家程序的编写方法,学习一下。不过既然这个定位指令改变方向需要接PLC硬件,为何还增加M,S,D\B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