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5):
高手看看怎么回事?最近开始学习的

楼主:
第一次发帖子,居然没有上传图片

网友A:
你可以先看一下初级入门视频 一下有连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

id=476203

楼主:
目前我再看EPLAN电气设计实例入门这本书

网友B:
我试过了,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安装的office套件不是64位的

网友C(2021-01-11):
你重新下载的时候选择语言为英文版下载,下载成功后再在eplan-选项-设置-用户-显示-语言中再改成zh-CN(中文(中国)),然后就好了。

网友D(2021-02-20):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