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更换工控机后,工控机和PLC的CPU连接正常,组态王与PLC通讯失败,显示通讯模块未响应,通讯模块为QJ71C24N. 如何解决,谢谢。
==========
楼主,最好贴图出来,好分析!

网友A:
楼主,上图!组态王界面截图。

网友B:
你安装了三菱的专用通信软件没有?就是三菱的MX *****

网友C:
COM口设置是不是一致,这样的系统我换过几台工控机了,使用普通的计算机替换工控机,好像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你要看下设置是不是相同

网友D:
应该还是通讯口参数不一致导致的,楼主再检查下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E:
通讯com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