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10轴XD5Eplc可以同时控制3个闭环步进电机动作吗,三个步进电缸推着一个平台上下动作,请问一下怎么实现这个动作

网友A:
三个步进是同步动作吗,比如上升时一起正转,下降时一起反转。

网友B:
闭环步进的编码器是跟驱动器闭环还是跟PLC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驱动器闭环

网友B:
10轴可以同时动作(不带插补),也就是同时驱动10个步进电机都可以,甭说你才3个——至于驱动器带闭环,这个与PLC控制无关可以不需考虑,这个是步进电机堵转失步时驱动器会自动再次补发驱动脉冲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