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昨天一台旧的机器一通电就烧了一块触摸屏与3个关电开关,后面仔细检查发现是开关电源的负极端接了零线,零线端接了负极线。

触摸屏与光电开关冒烟后首先就是去测量电压,电压正常DC24V,后来发现伺服电机使能后锁轴无力,但没有任何报警,PLC的输入也正常。正确更换线后电机锁轴正常。

现在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测量的电压正常,触摸屏和光电开关却烧了。

网友A:
这个,欧洲标准就是开关电源OV端接地,零线也是接地的,O(∩_∩)O哈哈~

网友B:
还是不要这样接;
0V可以接到地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这样接;
0V可以接到地线上;

事实证明肯定不能这样接,触摸屏都烧了,只是搞不懂电压测量正常为什么还是烧了。

网友C:
楼主画的图有点问题吧.当然不是说引起你问题的问题.负极接零线,零线接负极?没搞明白.
这个系统也太乱了.
冒烟是烧得很厉害了,不是瞬时高压.估计是串错了线吧.
有些地方是dc0接地.
我这经常交流没有N,是L1,L2,对地都是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画的图有点问题吧.当然不是说引起你问题的问题.负极接零线,零线接负极?没搞明白.
这个系统也太乱了.
冒烟是烧得很厉害了,不是瞬时高压.估计是串错了线吧.
有些地方是dc0接地.
我这经常交流没有N,是L1,L2,对地都是110V.

这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画出来的,就是220的零线接到了开关电源的负极端子上了。而原来接在负极端子上的负极线接到了零线端子上。

网友D:
应该是交流进入直流电路,你用直流表测量,内部没有整流,无法测得交流电压有多少,另外应该是触摸屏光电开关窜入交流回路中,由于负载小,等效电阻大,串联系统内分压也大,引起过压烧毁。

网友E:
欧洲进口设备上都是0V接地的,你这个接错线肯定还有别的回路有问题……说个简单点的,你在使用的电脑电源的0V也是接地的,如果你的供电系统220电源n线重复接地,电脑会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交流进入直流电路,你用直流表测量,内部没有整流,无法测得交流电压有多少,另外应该是触摸屏光电开关窜入交流回路中,由于负载小,等效电阻大,串联系统内分压也大,引起过压烧毁。
原来如此啊.现在终于懂了你画的图.
整个连上L正负极N,可能好像形成回路了.这样开关电源也可能工作输出24V了?但是不是有交流附加了?

网友D:
应该是有交流附加了,主要原因是接线错误引起的,我的方法是断路器直接到开关电源L/N端,开关电源输出连接到接线端子,接线端子用短接条分成二组正与负(作用相当于汇流排)。所有24V用电都到端子上接,好处是第一:不会接错,第二:万一24V系统有短路的器件,这里可以一路一路拆除,用排除法分辨短路是那条线路发生。

网友F:
见过开关电源oV接地的,见过交流电零线接地的,没见过你这种;
是不是现场没有零线,地线就是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交流进入直流电路,你用直流表测量,内部没有整流,无法测得交流电压有多少,另外应该是触摸屏光电开关窜入交流回路中,由于负载小,等效电阻大,串联系统内分压也大,引起过压烧毁。
原来如此啊.现在终于懂了你画的图.
整个连上L正负极N,可能好像形成回路了.这样开关电源也可能工作输出24V了?但是不是有交流附加了?

现在也只能这么解释了,我觉得接错了线烧了东西很正常,关键是测量电压正常。

如果说是有交流附加万用表测量不到那就符合这个现象了。

网友G:
测量电压的正负对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电压的正负对麽?

红笔对正24V,红笔对负-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交流附加了,主要原因是接线错误引起的,我的方法是断路器直接到开关电源L/N端,开关电源输出连接到接线端子,接线端子用短接条分成二组正与负(作用相当于汇流排)。所有24V用电都到端子上接,好处是第一:不会接错,第二:万一24V系统有短路的器件,这里可以一路一路拆除,用排除法分辨短路是那条线路发生。
您这线更吓人.红色蓝色?
楼主的也可能是因为颜色都是黑色,不知道哪个对哪个,又没线标,结果悲剧了.

网友D:
红色是开关电源过来的1.5平方的线,蓝色是0.75平方的线到各用电设备上的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昨天一台旧的机器一通电就烧了一块触摸屏与3个关电开关,后面仔细检查发现是开关电源的负极端接了零线,零线端接了负极线。

触摸屏与光电开关冒烟后首先就是去测量电压,电压正常DC24V,后来发现伺服电机使能后锁轴无力,但没有任何报警,PLC的输入也正常。正确更换线后电机锁轴正常。

现在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测量的电压正常,触摸屏和光电开关却烧了。

你为什么不测量开关电源正极(+)对零线和负极(-)对零线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呢?这可能会有新发现的。

网友I:
负极与零线地线接一起的也是常见的
你现在是在事后测量的正负极电压,打开电源模块看看谁烧了,可能就清楚为什么光电触摸屏烧坏的原因
目前看,再重新接入ac220v,换光电触摸屏设备又可以工作了,所以看看电源模块里那个元件烧了是关键。
PLC输入用的磁感应开关是二线的?

网友J:
不烧才怪,相当于你把开关电源220V端与24V系统串联了,开关电源220V端等效内阻很小,大部分电压由24V端承担了,几乎相当于你把220V直接接到了24V端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当时没想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负极与零线地线接一起的也是常见的
你现在是在事后测量的正负极电压,打开电源模块看看谁烧了,可能就清楚为什么光电触摸屏烧坏的原因
目前看,再重新接入ac220v,换光电触摸屏设备又可以工作了,所以看看电源模块里那个元件烧了是关键。
PLC输入用的磁感应开关是二线的?

触摸屏当时送去维修了,磁感应开关就是二线的,上面的灯和PLC的输入指示灯都正常。

网友K:
电压虽正常,但对地电压却不正常了

网友L:
零线就是中性线,如果中性点偏移的过多就与地之间产生电压了(取决于偏移程度),你单位的三项用电不平衡

网友M:
我觉得奇怪的是,开关电源居然没有烧 ?

网友N:
个人觉得烧那几个配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零线接到开关电源的负极,应该还有原因,比如你的机器地线没接造成电源悬空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