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触摸屏部件的属性设置问题

楼主(2020-04-06):
各位大神下午好,初次使用信捷触摸屏,编程软件的版本是V2D3o,在对部件“数据输入”框进行属性设置时,看使用手册,操作对象的对象类型是D0,而监控对象的对象类型也是D0,请问这两个对象类型可以设置相同吗?

楼主:
那么这个对象类型及编号是否就是plc里的地址?

网友A:
只要屏与PLC地址相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