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组态王USB-485连接多台台达PLC,批量下载数据,咋样鉴别数据下载完成,???的方法只能查看几个数据还可以,批量数据怎么办

网友A:
看你传输方法了.
实在不行,最后设置标志位.回读标志位变化就认为完成.

楼主:
按钮脚本程序上下传送,您说的标志位方法似乎也不好用,因为按钮操作瞬间完成,而标志位检查就只能放在界面运行脚本了,这样它就一直在检查,即使不按按钮没有传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