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请问cp1e   中的哪个型号的plc支持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A:
以下是型号的含意,你需要的是T或者是T1(晶体管型):

楼主:
源型和漏型都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这个驱动能力是以最大速度计量的吗

网友B:
CP1E-N**DT的可以;

网友A:
源型和漏型都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只不过接线方式有区别,驱动能力好象是10万HZ吧。

网友A:
以下是脉冲输出特性:

网友C:
常用的dt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D:
CP1E-N口口-D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