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20-04-06):
每次定位完成后,直接无法进入手动速度模式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有回原点,相对模式无法作为手动使用。求各路大神解答一下怎么做

网友A:
手动一般为速度模式,定位完成后你大概还是位置模式。要先切换工作模式,确认后再发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