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请问论坛里的大神们,我现在有两台55KW电机需要星三角启动,主断路器,星接接触器,热继,角接接触器,热继该怎么选择啊      选择依据什么公式啊

网友A:
两个D80 一个D50 热过载LRD 3363 63-80A

网友B:
先撇开电流计算不说,选型还得看国情,如果按计算选国产继电器的话,你还是要放大一个电流级别。热继电器就不要用了,选电机保护仪。实践证明只要发生过短路、堵转等过大电流后,双金属片过热退火后,整定值发生改变,就失效无法整定了。还有一个弊端是运行时发热严重。

网友C:
不要热继电器,选用施耐德NSX系列断路器做电机保护和主断路器,断路器选用250A即可,封星接触器施耐德D50,其余接触器D90,主断路器的延时保护整定、过载整定根据电机额定电流和启动时间整定,热继电器这种玩意不能保护电机就扔了,55KW电机烧一次的话,耽误的生产工时和修电机费用,买几十个断路器都够了

网友D:
看了那么多人喜欢为大功率电机设计星/三角降压启动,却不知道星/三角降压启动会使电动机的转矩下降到原转矩的1/3,对于这类电机的启动过程因转矩不足而启动过程变长,在设定转换时间不足的时候使接触器产生强烈弧光,严重的甚至爆炸,或者跳闸导致无法启动,就怪罪电路设计或者选用不当,而忘了是自己选择启动方式错误造成的。

再说一次,星/三角降压启动不适用于大功率电动机和重载启动的场所,只适用于功率不大和空载启动的场合。

别说我不预先告诉你们,只要电路设计在星/角转换时,保证封星接触器先断开后角接接触器接着接入运行,正常情况下不会产生较大的弧光,与时间继电器是否带电长期运行、与接触器是否有多重联锁等无关。仅与降压启动时间(转换时间)是否足够、与接触器选型是否正确、所选用的元器件是否合格等有关。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老兔子哥哥,什么算是大功率或者重载的标准,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就是破碎机,满载的皮带机,起重机,大型天车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兔子哥哥,什么算是大功率或者重载的标准,谢谢!

一般指电动机体积、转子重量(惯性)比较大的电机,容量一般指在40kW以上都的可以认为比较大的电动机。这些电动机如果是完全空载(不带任何机械装置)时,用星/三角减压启动仍感觉到困难的,就说明这台电动机不适用于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重载一般指所带的负载比较沉重,例如完全打开所有阀门的大容量风机、大口径、高扬程的水泵在完全打开阀门状态下也是属于重载。有些大机床(电动机容量大于30kW以上,且带着夹盘或者工件)启动的时候也可以认为是重载。

注意,这些所谓的大功率电动机或者重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工况、不同的供电电源环境下,各有不同的认识。

在过去,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电动机功率、负载的状况下,只要启动时感觉到比较沉重,启动时间比较长(超过1分钟以上)的,都可以认为大功率或者重载启动了。而且在为电动机选择启动的方式时,都要通过计算电动机的转子旋转惯量大小,启动所需时间长短、电源容量大小等参数,再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再决定采用何种启动方式(必要时还要经过效验才最终决定启动方式)。

网友G:
专业术语叫 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