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运行中需要删除库文件,使用SQLDisconnect()不能释放加载过的文件,请教有什么办法,谢谢。
补充 : 组态王6.65版,连接OfficeAccess .mdb文件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删除库文件?是为了容量?
用的sql访问access的db?代码截一下?不能释放加载文件提示什么(组态王的状态)?

楼主:
用户切换生产参数.mdb文件以后,有时候需要删除旧文件。组态王加载过的文件会产生一个.ldb文件,切换加载另一个.mdb文件之前,使用SQLDisconnect()语句释放前一个文件,如果成功前一个的.ldb文件应该就删除了,之后才能删除.mdb文件。运行中发现SQLDisconnect()不能可靠释放前一个文件,.ldb文件依然存在,做删除文件操作提示文件正在使用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