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7):
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把原来的数据上传电脑上,把几个电机名字改了以后,再下载进去。
看来说明书,只有下载,

网友A:
先安装昆仑通态触摸屏得组态软件,然后在触摸屏里面上传程序,修改好后再下载进去。前提是触摸屏要没有加密码。

楼主:
要用电脑连接触摸屏吗?连接以后找上传吗?我怎么没有找到上传的选项啊

网友B:
文件下拉菜单可以看到上传工程选项,如果工程支持上传就可以上传了,如果不支持上传那就不好意思了,没有办法上传的

网友C:
可以,但是要在下载程序时选择了支持上传工程才行哦。

楼主:
现在是厂里的触摸屏,别人做的项目,我们检修,主任想改下里面几个电机的名字,好操作,

楼主:
看来要自己使用笔记本试试看了,但是又害怕把里面的数据搞丢了

网友D:
可以点击上传进行上传工程

网友E:
从触摸屏上传来的程序只能传到其他屏上,不能修改的,想修改只能找到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