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7):
1. 如图,流水线上若干尺寸规格的纸箱包装,内部为冰箱,家电之类的产品,下面有泡沫底座。来料目前有角度偏移,并且不居中,
需要在现有输送线上改造或新增加输送线使其居中不偏移。
2. 底座泡沫为缓冲可以接受导向,承受一定撞击和力,但上面的纸箱内部为冰箱家电,绝对不能承受力和撞击。
如何设计机构实现这一目标。
3. 注意纸箱高度最高的能达到2米高,最低的1米,流水线速度很慢,可以调速,目前0.1米/S。
最简单的想法底部导向泡沫底座,但是整个纸箱高度2米,导向底座泡沫很危险呀,重量150KG以

网友A:
有输送带加两侧气缸自动纠偏装置,了解下

网友B:
我接触过的这种输送线都是单一产品,重心一致,货物只有在转弯的地方跑偏,转弯处做好光电计数,加以辅助导向轮。看楼主的意思在直线前进也会跑偏,那要加的导向机构会不会很多?

网友C:
运动中导向

网友D:
见过看棍进行转弯的,角度不同

网友E:
以最大的尺寸为准做个喇叭口导正一下,怕到得话喇叭口做高一点。

网友F:
是否可以在上级运输带与下级运输带之间上加装一个气动或液压纠正平台,纠正完成之后在运送到下级传送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