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7):
如标题所述,用EPLAN也好几年了,一直不知道项目名称左侧的感叹号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大神知道的来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致知道了什么意思,但对多用户操作不是很了解,它是指一台电脑上的多个用户,还是线上联网的多个用户呢?

网友B(2020-07-04):
EPLAN项目可以同时由多个人打开,多个人同时编辑。
独占打开的意思是: 多个人打开时,只有这个人能编辑,其它人只能查看不能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这个文件我分别在两台电脑上打开,这两台电脑又没有联网,它还能只允许一个用户编辑吗

网友C(2022-10-11):
取消项目 专有模式(项目出现黄色感叹号):打开项目elk选择ultmate模式打开下,再恢复专家模式就以了

网友D(2022-11-10):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解决,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