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脑是三星RC510,帮别人电脑装系统卡住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7):
帮别人电脑装系统,装到这里,卡住了,硬盘换过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电脑是三星RC510

网友A:
XP 是不是电脑硬件不支持了

网友B:
XP有64位版本,你的是64位版本吗?
另外,i5、i7等等在6代以后都不会 支持

网友C:
有可能是硬盘存在问题。

网友D:
后来如何啊,楼主

网友E:
老款电脑还真可以装XP,不过你先装个WIN7试试,这个操作系统刚好在微软产品全系列的中间时间段,兼容好多硬件的。

网友F:
你的系统md5值校验过吗?同样的系统有没有在别的机上正常安装过?

网友G:
这么钟爱XP呀?很任性的说。和我们单位一样。嘻嘻

网友H:
我的前一台电脑就是这样,不支持XP系统,装一半卡死和装完卡死。

楼主:
情况是win7也试过了,一样,硬盘换到别的电脑,装系统也正常,E盘启动也没问题,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I:
如果你的笔记本比较老旧,它可能无法接受AHCI模式,AHCI可以安装Win7,而XP只能以IDE模式安装,否则很可能出问题。

网友J:
这个不一定是卡住,机械盘有时候是会时间比较长的

楼主:
固态也试过了也一样,只是我只等几分钟

网友I:
笔记本的BIOS你是怎么设置硬盘模式的?

楼主:
这个是专业修电脑的人弄过,插上U盘就自动安装

网友K:
下个大白菜用u盘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情况是win7也试过了,一样,硬盘换到别的电脑,装系统也正常,E盘启动也没问题,是主板坏了吗
估计是主板BIOS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者是系统安装包不行,只能不停的折腾尝试。
有个方法建议:将该笔记本硬盘拆卸,挂至其他电脑上,其他电脑插U盘运行PE,进去以后,把系统安装包的镜像文件,用GHOST还原到笔记本的C盘上,然后再挂回原笔记本正常启动,即可自行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法拿出去让维修点安装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师,我用硬盘在另外一台电脑安装后,还是不行,你说的我没弄过,能否指点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的雨林木风

网友M:
驱动问题!
建议装win7
510硬件配置装win7没有问题!

网友F:
你系统文件好不好用都不能确定怎么排除硬件是否有问题?那些说驱动原因和开启了ahci都不会卡在这样的界面,XP如果开启ahci,系统文件复制完成后重启有可能会蓝屏,你这个配置肯定支持XP系统,不存在驱动原因,保证系统文件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很大的可能性内存条和硬盘有问题,当然不能排除主板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主板重新买了块,过两天到了试试

网友N:
你这个是不是自制启动盘老*桃安装系统,我用过也是这样,安装后期临近重启读取硬件信息时就出现这个故障。

楼主:
换了主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