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7):
今天看到一个家伙在海边电虾,这个海水电阻很小是不是瞬时功率很大才行?
咱们从技术层次分析,电阻小意味着电场很短距离衰减,这个......
不予说电虾电鱼的生态问题,只分析电场

网友A:
可以某宝上去看介绍,关键词逆变器,好像是脉冲型的,更具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fd28c2f9900ef12d2af90242a8956bec0975a5e3.html
搬运一片文章,至于分析的对错还有数据依据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
老式电鱼机用的是汽车点火线圈那种脉冲产生方式,无聊的时候拿点火线圈试验过,水桶里的小鱼符合文章说的感电反应,新型的不了解。

网友C:
瞬间高压,就像电蚊子帕那样

楼主:
汽车的点火线圈,那个是高电压低电流,就那点点火的火花电流,最多mA级别罢了

网友D:
水阻与水的的成分有关,原来在定性认识上,水是导电的,以为水阻很小。但实际真的把两个电极(例如汽车的火花塞)放在一杯水里,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电极的电阻,也挺大的呢。应该是k欧级别的。这是对自来水或循环水的水阻实测。据说如果是纯净水,水阻会无穷大。这也是水冷元件为什么要用纯水的原因。海水虽然有盐份,但海水也是杂质比较多的那种。具体是多少欧姆,万用表实测一下也就有概念了。

网友E:
这个应该跟发射功率相关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点火线圈启动电流可不是mA级的哈!
都是好几安培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点火线圈启动电流可不是mA级的哈!
都是好几安培哦!
好几安培?那你还敢用短路法检查是不是缺缸?高压线短路了还不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