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08 plc

楼主(2020-04-08):
为什么我装的编程软件3.1和4.3在创建项目里都找不到这个plc设备?有用过208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装的编程软件3.1和4.3在创建项目里都找不到这个plc设备?有用过208的嘛?

请安装SomachineV3.1,安装注册完毕后安装软件光盘内的SomachineM218&M208_V2.0.31.45插件,安装完毕后你可以在Somachine V3.1中找到M208机型。

网友B:
系列多,时刻要注意软件的适用范围

网友C:
208已经停产很久了,新软件里面确实没有,最好装SoMachine 3.1或者3.0的。

网友D:
208是很老的型号了吧

楼主:
谢谢 已经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