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问题

楼主(2020-04-08):
针对较大功率电机启动方案配置目前论坛说法不一,论坛名老兔子 谈的很专业,并提出太大功率电机不适合星角启动.那么用什么办法启动  不能都用变频 软启吧 QZB 很少在图纸设计上出现了,我最近又有一批 15kw-75kw 都是双机 图纸设计还是星角启动,QZB 星角启动 空载 轻载 重载时 对电网 和对电机冲击基本是一样 从工艺 经济上考虑 个人想法还是 星角启动 设计要求大部分也都是星角启动。元件配置一般根据设计及用户要求 人家要泰力电气的产品 就得用泰力的 施耐德电气质量再好不能用。贵出好几倍 那钱没人拿。

网友A:
星角最便宜,最简单,也最不占空间,简单就意味着可靠,QZB一个变压器要占半个柜子,软起贵,变频更贵,我认为星角还是很靠谱的,无非就是星启动的时候,转矩是额定的1/3,考虑好工艺,配合好实际,不会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B:
75kw有钱还是上变频器,钱紧上星角,接触器选大1-2级验收也能过

网友C:
星角启动在空载、轻载的情况下还是便宜、简单、可靠的,尤其耐用。

网友D:
如果 Y / △启动困难,那么采用软启动也好不了多少,软启的启动电流大,调小了动不了,调大了又过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5kw有钱还是上变频器,钱紧上星角,接触器选大1-2级验收也能过
赞成说法!

网友F:
75KW 确实有点大吧,我建议软起或变频。

网友G:
也要看电源容量大小,我们的变压器1250KVA,水泵电机220KW/380V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H:
带载启动,大惯性启动,非变频器不可吧?因为功率大,又是有载荷的启动,星角和软起都没戏吧?除非搞的电源容量远远大。而空载、惯性一般的传动,软起比较实惠。不就是可控硅调压吗?白菜价而已。个见。

网友I:
如果重负荷启动,星角不行,不用考虑,这是实际经验。
如果空载启动,或者轻载启动,星角你尽管用,没问题,130多千瓦我们都一样起。
如果重载启动就用软起吧,现在比较便宜了,只为了启动用变频有点浪费。
如果是重载还想好用,还有一种水阻厢启动,虽然麻烦但是比较好用,还顺滑,但是太小的电机不适合,75KW的电机都有点小,也勉强。

网友J:
对笼形电机任何方式的减压起动都只能轻载起动,满负荷的情况下即使全压起动也困难,否则就没有绕线电机的用武之地了。当然有人会说可以起动,那是大马拉小车或用变频起动,也有人说重载可用软起动器,实际上起动电流已调的很大,接近全压起动了。因此在轻载情况下星三角起动综合性能是最好的。

网友K:
公司的一个50kw.90kw电机。我都是星角启动,不过都是轻负载风机。

网友L:
这个附件内有你想要的答案。

另外附件中也有关与绘图的规则和要求,主要是见到你经常绘画的电路图不标准,特别是一些符号让人不清楚你到底是常开还是常闭,有时是靠猜出来的,这容易给别人造成错误理解。

网友M:
使用哪种启动方式要根据实际工况去确定,重载启动或比较恶劣的工况选择软起或变频都要慎重,很多时候会由于变频或软起比较灵敏的保护而造成启动失败

网友N:
软启动器个人认为纯粹就是垃圾!!
55KW风机,启动电流居然超过920A(软启动器功率是110KW的,前级断路器是1250A,该断路器同时控制4台55KW风机2台90KW风机),启动速度超级慢180S才勉强启动,直接启动电流才680A而且18S就启动基本完成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拒绝软启动器这种垃圾玩意——我的BOM表里面软启动器是黑名单

网友O:
大一点的还是变频器靠谱啊!

网友P:
类似11楼,高压泵75KW星角启动(轻载),还有另一台45KW也是星角启动3年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为深圳在哈企业做的110千瓦星角启动十多年跟踪服务没换过接触器,后几年不知啥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也要看电源容量大小,我们的变压器1250KVA,水泵电机220KW/380V都是直接启动的。
这220KW的电机,1250KVA的变压器直接启动?你确定?除了你变压器只带这一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也要看电源容量大小,我们的变压器1250KVA,水泵电机220KW/380V都是直接启动的。
这220KW的电机,1250KVA的变压器直接启动?你确定?除了你变压器只带这一台电机。
市政排水一用一备 1250KVA干式变 就带一台

网友G:
#18楼确定是,4台220kw水泵电机4极,开2备2,关阀门轻载启动,启动后再开出口阀至八成负荷,其二级配电室还有一些22~55kw小电机,一直正常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也要看电源容量大小,我们的变压器1250KVA,水泵电机220KW/380V都是直接启动的。
这220KW的电机,1250KVA的变压器直接启动?你确定?除了你变压器只带这一台电机。
这么大变压器直接起动300kW电机都行

网友R:
星三角就星三角吧,你职责75KW,不算啥;我见过200KW的配星三角的。不过就是柴油发电机带不动而已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如果重负荷启动,星角不行,不用考虑,这是实际经验。
如果空载启动,或者轻载启动,星角你尽管用,没问题,130多千瓦我们都一样起。
如果重载启动就用软起吧,现在比较便宜了,只为了启动用变频有点浪费。
如果是重载还想好用,还有一种水阻厢启动,虽然麻烦但是比较好用,还顺滑,但是太小的电机不适合,75KW的电机都有点小,也勉强。
水阻启动适合绕线电机,或者接频敏变阻器也效果很好,笼型电机给定子串水阻效果不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对笼形电机任何方式的减压起动都只能轻载起动,满负荷的情况下即使全压起动也困难,否则就没有绕线电机的用武之地了。当然有人会说可以起动,那是大马拉小车或用变频起动,也有人说重载可用软起动器,实际上起动电流已调的很大,接近全压起动了。因此在轻载情况下星三角起动综合性能是最好的。
说的有道理,笼型电机不管何种降压启动都是以牺牲启动转矩为代价的,要提高启动转矩就得提高启动电压,电压高了电流又大
绕线电机给转子串电阻,直接把转矩特性曲线压下来,电阻配好的话可以以最大转矩启动。
笼型电机只要电源容量大就直启,以前水厂干是抖提两台110KW同时启动没任何问题,变压器是1600KV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