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20-04-08):
请教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画如图的虚线?我看工具箱中只有直线没有虚线这个选项啊?求大神教一下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A:
看了一下,没有,你可以画条短线然后用 多重复制 这样也可以。
【方案】
28SV网络组态在污水处理上的应用

网友B:
只能手动绘制短线条,再复制粘贴,各项对齐;
如需要调整长度,则可按图操作:
【方案】
图尔克标准导轨安装温度转换器在林根炼油厂的应用

网友C:
按照分辨率自己作图,导入做底图。如果是在最下层的话。
【方案】
FLIR B系列红外热像仪展现墙体和表面的真实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