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抱闸怎么调?

楼主(2020-04-08):
(无正文)

网友A:
那3个固定螺栓也是间隙调整螺栓

网友B:
看样子像是超低速带制动电机

网友C:
间隙一般是一根钢锯条的厚度,只要保证在制动线圈通电后,电机用手转动灵活制动盘与制动片不磨擦就行,制动力大小由弹簧的多少决定,如果制动力太大可取掉几根弹簧。

网友D:
是不是那三个螺栓越紧包闸越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超低速带制动电机
非常感谢已经调整。

网友E:
楼主怎么调的?
原来是刹车过紧还是抱不住?

楼主:
抱不住。调那三个螺丝的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