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一套cclinkie系统中,会有几个L90寄存器,是只有一个l90吗

网友A:
L90是锁存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一套cclinnkie系统里有好几个plc,那么里面的l90是同一个吗

网友B:
每个PLC都有一个。

网友A:
如果几个PLC之间数据刷新没有用到这地址,那每个PLC的这个地址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