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我们当地电力公司,他们把大小企业的柱上永磁真空断路器定值全部给从新设定了一番,然后把密码给修改了不告诉客户,弄得很多企业大电机一起动就跳闸,他们给的理由是如果定值调大了顶到上级他们要有罚款。
   我大约看了一下他们设定的参数方法,变压器的阻抗啥的都不管,就看你变压器容量是多大的,然后根据变压器输入侧(十千伏侧)电流来设定,第一速断电流设定成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六倍,时间零秒,这没啥问题可以,第二延时速断关闭,关键是第三过电流,他们最大给你设定成额定电流的三倍,然后把延时给你设定成零秒如果有的企业闹腾的狠了,就给你加到零点三秒,还有一个就是零序过流跳闸设成多少我没看到,弄得现在很多企业比如有的安装二百五十千伏安的变压器,有两台九十千瓦的电机,用啥启动方法都起不来,逼得没办法就都改成变频器运行了。
   这个行了,可以工作了,但是还有的经常零序过电流跳闸,电力公司说你有漏电的地方,找人打压,企业花钱找人打了,没问题,又说那就是电缆有问题,企业又花钱把电缆都换掉了,还不行,还是零序过流跳闸,电力公司说那还是有问题,你们自己找人修理,否则不送电,现在就这情况,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合闸都合不上,电力公司就教你先把变压器前端的跌落保险拉掉,然后合真空断路器,再一个一个的合跌落保险,这样冲击电流小就合上了,你说坑不坑人。
   现在我要请教搞定值的师傅们,我知道这个定值要测变压器然后计算出来的,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就算没经过测量,能不能根据变压器的一次电流,来大约估算一下定值范围:
一:速断最低得是额定电流的几倍?
二:延时速断最低得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延时多少?
三:过电流最低得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延时多少?
四:零序过流要咋样设定?完全不懂
五:还有不懂得地方就是有的企业零序过流跳闸,没生产也跳,我不知道咋样产生的零序电流,按我的理解就是有漏电的地方,过来的电流跟回去的电流不相等,但是十千伏肯定没有接地的地方,那么低压这边就算有接地的地方,与十KV侧有关系么?还有低压侧用电三相不平衡高压会报零序过电流么?

楼主:
为什么数字跟电机功率单位符号显示不了?没办法用的数字大写

网友A:
只能帮顶,最大单台电机功率3KW的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第三过电流3倍0秒是没有理由的,否则还要第一的6倍0秒速断干什么?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整定还是比较复杂的,怀疑当地电力公司想权利寻租。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过电流设成零秒有问题,这样的话根本就躲不过电机启动电流,还有就是零序过流设置的也太窄,但是国家标准是咋样定的咱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反驳。

网友C:
过流都要有延时的呀?没有延时,那不成速断了?

网友D:
电流三段不加时间那要一段做什么?用户侧一般不投零序,况且只是十千伏用户容量也不大。看样子还是工程公司要业务呀。

网友E:
你们那边电力公司牛掰啊,直接顶层设置,倒逼下面客户改造,还不跟客户沟通,这严重违背了电力公司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的宗旨了嘛,
我个人见过的最多的就是三段保护了(主要是电动机出线柜侧的),不同的负载及前端变压器设置的方式差别较大,仅供参考,过载(一般1-1.1倍,时间至少60s,根据负载要求),过流(2-4倍,一般是要躲过启动时间的),速断(0-0.02s,6-7倍),零序开关柜那边设置的少。

网友F:
这个好像没有明确的标准
不过他们全部设置都没有延时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估计得多找几家企业一起去供电局反馈,或者找相关的管理单位协调!

楼主:
现在单位各企业不知道找谁,到哪投诉?
现在过流跳我可以理解,就是零序跳闸是在什么情况可以产生?低压侧可以影响到十千伏零序过电流么?请知道的师傅指导一二!

网友B:
当 地 纪 委 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单位各企业不知道找谁,到哪投诉?
现在过流跳我可以理解,就是零序跳闸是在什么情况可以产生?低压侧可以影响到十千伏零序过电流么?请知道的师傅指导一二!
低压侧电流会影响高压侧零序电流的,我们有一台110千瓦低压风机,单独一台变压器供电,它启动时,高压零序电流就能到2A以上,零序动作,怀疑电动机本身有问题,一直换不下来,临时把保护值调大了使用,具体原因还没排查完。

楼主:
现在就是不懂到底是咋样能产生的零序电流,请懂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懂到底是咋样能产生的零序电流,请懂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三相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就会有零序,也有负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懂到底是咋样能产生的零序电流,请懂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三相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就会有零序,也有负序。。
我还是不理解,低压侧三相负荷不平衡时,在低压侧零线上可以有不平衡电流,但是不平衡电流严格来讲不叫零序电流呀,零序电流不是为了接地保护设计的么功能吗?也就是说流过去的电流跟流回来的电流不相等,就类似咱们的漏电开关一样,咱们的三相四线制漏电断路器就算三相不平衡也不会跳闸的,而十千伏侧没有中性点,也不接地,那么十千伏侧咋样有的零序电流呢?

网友C:
理论上讲,三相不平衡只是产生负序电压和负序电流,只有接地时,才产生零序向量。变压器高压侧是角接或中性点不接地的星接时,低压侧的零序分量不会反应到高压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讲,三相不平衡只是产生负序电压和负序电流,只有接地时,才产生零序向量。变压器高压侧是角接或中性点不接地的星接时,低压侧的零序分量不会反应到高压侧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的,所以现在零序过电流是咋样产生的我不理解,变压器跟高压电缆都打压了没有问题,我虽然不是搞继电器保护的,但是我是搞修理的,出了问题我得找到原因呀。

楼主:
很多柱上永磁真空断路器没有零序互感器,只有AC两相电流互感器,然后通过这两相电流计算出来的,现在不了解是咋样计算的,如果低压侧三相不平衡,比如B相负荷重,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计算结果,会不会误报零序过电流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多柱上永磁真空断路器没有零序互感器,只有AC两相电流互感器,然后通过这两相电流计算出来的,现在不了解是咋样计算的,如果低压侧三相不平衡,比如B相负荷重,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计算结果,会不会误报零序过电流呢?
计算得出的零序电流可以用于报警,不能用于动作,不准确,会误动作,想动作就要用零序互感器。
低压侧问题确实会造成高压侧较大的零序电流,零序互感器测得的结果。
这个问题可能是当地的变电所总容量满足不了要求了,采取的权宜措施,限制企业缓解他们自己的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多柱上永磁真空断路器没有零序互感器,只有AC两相电流互感器,然后通过这两相电流计算出来的,现在不了解是咋样计算的,如果低压侧三相不平衡,比如B相负荷重,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计算结果,会不会误报零序过电流呢?
计算得出的零序电流可以用于报警,不能用于动作,不准确,会误动作,想动作就要用零序互感器。
低压侧问题确实会造成高压侧较大的零序电流,零序互感器测得的结果。
这个问题可能是当地的变电所总容量满足不了要求了,采取的权宜措施,限制企业缓解他们自己的压力。
请问,低压侧的零序分量反应到高压侧,您的变压器连接组别是什么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没看过连接组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连接组别是Dyn11,这个有啥说法呢?

网友C:
理论上只要高压侧不接地,零序分量就不会反应到高压侧。但实际中,是不是有可能因互感器接法,测量误差等等原因引起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