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触摸屏部件的属性设置问题

楼主(2020-04-08):
各位大神下午好,初次使用信捷触摸屏,编程软件的版本是V2D3o,该手册在介绍部件属性设置时,其中“对象”选项下面的“站点号”始终是灰色,无法更改,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了几个站点了还是一个屏多个plc的

楼主:
只是在电脑上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练习,没有触摸屏和plc

网友B:
这个与设备的类型有关,比如选 三菱FX系列 这个指得是编程口,就是灰色的,因为三菱编程口是没有站号设定的。
如果选择232/485BD就可以设定站号了。

楼主:
如此说来,信捷触摸屏是否就不能使用三菱Fx这种plc,因为其编程口无法设置站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此说来,信捷触摸屏是否就不能使用三菱Fx这种plc,因为其编程口无法设置站点
这个站点是针对一屏多机时使用的,也就是一块触摸屏带一台以上plc时,因为是好几台plc,所以要有站号区分,如果是一对一就不需要了,如果要连接几台的话对于fx系列是需要加扩展BD板,在BD板这里就可以设置战号了。

楼主:
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