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结构化编程类怎么理解?

楼主(2020-04-08):
比如X.Y.M.D等软元件,如何与VAR ,VAR_INPUT, VAR_OUTPUT ,VAR_IN_OUT 对应?
VAR_INPUT“无法在程序部件内对值进行更改”是不是对应外部输入X?
M 辅助继电器又可以做输出线圈,又可以使用其触点,选择VAR_OUTPUT ,VAR_IN_OUT?
D寄存器又该选择哪种?
谢谢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网上别人的程序,一个加法和一个减法的值,类不应该一样么?怎么是一个VAR,一个是VAR_OUTPUT?

网友A:
新进一家公司,上一个工程师全用结构化写的,还带着语句表,头疼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X.Y.M.D等软元件,如何与VAR ,VAR_INPUT, VAR_OUTPUT ,VAR_IN_OUT 对应?
VAR_INPUT“无法在程序部件内对值进行更改”是不是对应外部输入X?
M 辅助继电器又可以做输出线圈,又可以使用其触点,选择VAR_OUTPUT ,VAR_IN_OUT?
D寄存器又该选择哪种?
谢谢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X,Y,M,D等对应的是VAR_GLOBAL,全局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别人的程序,一个加法和一个减法的值,类不应该一样么?怎么是一个VAR,一个是VAR_OUTPUT?
VAR是局部变量,仅在该块有效,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临时变量,VAR_OUTPUT是输出变量,对于块来说,输出变量的属性是写操作,它用于返回你想返回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大C版 的解答! 我还是不太清楚
;
用一个简单的FB块的局部标签来示例下;
【启动(X)】可以用VAR_INPUT ;
【电机(Y)】可以用VAR_OUTPUT;
【触发(M)】________??
【数据1(D)】_______??
【数据2(D)】________??
【数据3】________??
【数据4】________??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C版 的解答! 我还是不太清楚
;
用一个简单的FB块的局部标签来示例下;
【启动(X)】可以用VAR_INPUT ;
【电机(Y)】可以用VAR_OUTPUT;
【触发(M)】________??
【数据1(D)】_______??
【数据2(D)】________??
【数据3】________??
【数据4】________??
请记住,不管什么品牌的PLC,X,Y,D等寄存器都是全局变量,不应该在FB/FC中直接使用全局变量,而是应该将全局变量作为数据引入FB/FC。
以你的贴图来看:
电机在FC内部中即作为输出线圈也作为触点,因此电机应使用IN_OUT类型。
启动和停止作为触点,并且由外部触点的状态来决定,因此使用INPUT类型。
数据1的值赋于数据2,如果仅仅作为内部计算使用,可以采用VAR类型,如果需要传递,那也需要INPUT,OUTPUT或者IN_OUT类型,数据3和数据4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