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这个电路板怎么改成家用洗衣机的,不用扫码

网友A:
万能宝上找个接口,板子尺寸一样的板子换上。或者有实力的话,只换写易洁科技的板子应该也行。

网友B:
确认主板问题的话,建议你换新板,修好的主板由于封装防水等问题往往不耐用

网友C:
1、淘宝上照着图二的型号寻找下单,直接换主控板。
2、研究原主控板的贴片主控芯片引脚功能,直接改电路,可能的话还需要手工绘制出该主控板的电原理图并研究技改方案。

不过方案1最便捷,方案2困难很大,但对于有家电维修功底的技术人员可以一试。共享洗衣机肯定是专门设计了非家用的主控板,改电路困难巨大,有可能行不通(厂家有可能烧录了固定不可变更的程序,进入主控芯片的内存里面,这种几乎没辙)。

不懂共享洗衣机是咋联网的?应该是通过在附近架设无线路由器WIFI信号,联网互联网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