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各位前辈好,请问三菱fx plc控制步进电机,外部用的是数字开关调节旋转角度的,步距角1.8度,但是plc脉冲指令只能输入整数,有时候调节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发现脉冲数是小数,驱动器细分后还是避免不了小数,虽然误差降低了。请问该怎么处理?本人是新手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定位的角度最小单位是多少?细分后最大多少脉冲转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小的单位1度,细分256倍,就是51200

网友B:
在一个圆内等分,极少情况能除得尽,也就是说小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精度高一点,可以多取几位小数,也可以细分高一点。

网友C:
不管什么搞,肯定是有小数点的;但有些步进驱动器它是有3600细分的,需要计算角度,精度要求高的地方选3600细分的,省事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小的单位1度,细分256倍,就是51200

51200/360=142.222,假设180度=142.222*180=25599,理论是25600,差了一个脉冲,1*25600=0.0039%,这样算下来也没什么误差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如果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角度定位,比如设置10秒,角度设置30度,那么定位指令频率怎么计算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角度定位,比如设置10秒,角度设置30度,那么定位指令频率怎么计算啊?谢谢!

做做应用题,呵呵

 51200/设置时间(秒)*(设置角度/360)
=51200/10*(30/360)
=5120*0.083
=424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再再怎么算是不是步进都有误差的?伺服电机也有这样误差吗?

网友D:
误差是会有的,大小而已,最关键是看在不在接受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