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20-04-08):
用ABB  ACS510变频器控制水泵恒压供水,调整供水压力应该怎么调。

网友A:
如果是自动控制水压,则应该通过文本或者触摸屏,调整PLC(上位机)的输出,控制水压。

楼主:
没有触摸屏,只有变频器和PLC,该怎么调。

网友B:
变频器自己就可以做PID 很简单,你是几台泵  百度和论坛现成案例自己先搜索下

网友B:
你这种看着PID控制在变频器  说明书找到PID给定值就行

网友C:
调变频器4011的给定值。参见说明书58页。

网友A:
没有使用文本及触摸屏,严格的说,你的系统并非调压控制,而是固定压力运行,比如说,设定压力是0.4Mpa,那也只能就是0.4Mpa,不可调整。

至于运行压力不合要求,如果传感器没故障,那也只能修改PLC程序,或者修改变频器内部参数,别无他法。

网友D:
按照我现在的做法,就算有触摸屏,有PLC,还是使用变频器的PID比较好。
只需使用通讯给定就可以了,变频器也可以调,触摸屏也可以调,假如触摸屏坏了,PLC坏了,那么使用外部端子控制(手动)也可单独运行,不受影响

网友E:
既然用到PLC,找到图纸,查看PLC与变频器是如何连接的,压力信号是进PLC还是进变频器,以此初步判定是动PLC解决,还是变频器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我现在的做法,就算有触摸屏,有PLC,还是使用变频器的PID比较好。
只需使用通讯给定就可以了,变频器也可以调,触摸屏也可以调,假如触摸屏坏了,PLC坏了,那么使用外部端子控制(手动)也可单独运行,不受影响

我也喜欢这种模式,专业的事让专业的设备去做。

网友G:
提高或降低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实际转速),就可以改变管路压力的。

网友H:
不是复杂的恒压供水不用PLC也可以。直接用变频器自己的PID功能也能实现!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ABB变频器+一个压力变送器。简单点!

网友I:
看来你们是只管卖不管售后嗄!是变频器出故障几率高一点还是plc或者恒压供水控制器出故障几率高?就说小区二次供水,多少小区有备用设备?坏了住户打物业电话,物业打设备供应电话,半夜三更你也得去!我把PID运算放控制器或者PLC,程序不会丢,变频器坏了我手里有什么变频器就换什么变频器,参数根本不考虑,又快又省事!不是高精度工业级控制,为自己着想,还是考虑怎么简单,怎么方便来吧!别抬杠说可以上传参数备份,客户多了,看怎么搞,想想都累!

网友E:
回复 网友I:
PLC或控制坏了咋办?外加忽悠用户变频器坏了
遇到过,啥都没坏,就是传感器压线松了

网友J:
一般都是4011参数(PID1设定值),具体还得看4009参数是多少?

网友K:
输出要加膨胀罐才好用,后面再加一个压力传感器,这个东西比较简单,不需要PLC的,只要调整好变频器内部的PID参数,还是很稳定的,曾经在一家工厂帮做过这样的一套测试设备,就是恒压供水的,用来测试水表的设备,压力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