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如图,我是用的台达SS2晶体管的PLC写的指令,PLSV K5000 Y0 Y1  条件满足后我也是监控到了PLC有脉冲发出来,三菱是MR-JE的伺服,接线12,20接+24V,46接0V,10接Y0,35接NP,上电自使能,EM2接通,我在软件上监控不到脉冲指令累计,始终为0,想请问下有师傅能帮我指点一下嘛?

楼主:
PA013的设置,从0000-0100之间的二进制都试过,依旧没有反应………

网友A:
发脉冲前伺服有没有锁定?
台达输出的是漏型吗?输出是脉冲加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伺服是锁定了,转不动了。其次,伺服的设置就是脉冲+方向。台达PLC就是NPN型的,选型的时候就是特意选择的NPN型。

网友B:
哥们错了!!三菱的伺服驱动器接收的是5V脉冲电压啊!!你这个直接通过PLC发出来。而且PLC输出没有NPN/PNP,都是高电平输出啊。。台达PLC输出24V脉冲信号后必须要串接一个2KΩ的电阻啊!我以前就这么玩过,结果直接把伺服驱动器给烧了

网友A:
三菱驱动器不用接电阻。
PA1按负逻辑
,脉冲加方向试下。

网友C:
我在软件上监控不到脉冲指令累计,始终为0

1.这个监控是不是在PLC上监控的,如果是要确定PLC到底有没有发脉冲出去,可以看看Y0有没有亮灯。

2.在Y0有亮灯的情况下检查接线与参数设置,如果没有亮灯先检查程序让PLC有输出脉冲先。

3.驱动器LSP与LSN有没有接通。

网友D:
最近修了一台Y0口脉冲口损坏,程序修改到Y1口就OK了。

网友E:
接线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