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信捷XD5PLC发脉冲是不是有问题,每次都会多发几个到几十个脉冲,是干拢引起还是PLC本身的问题呀   急找到原因,各位大师有没有研究过

网友A:
PLC不会随便多发脉冲,除非你的程序有问题——根据你说的你还是检查干扰问题吧

网友B:
多的脉冲你是从哪里检测到的?

网友C:
用屏蔽多芯线。

网友D:
你怎么知道多发脉冲了!是你的机械精度有问题吧!

网友E:
我估计是过冲了,所以楼主觉得是多发脉冲了,如果是内部寄存器显示多发,那就是程序问题,如果是步进或者伺服过冲,那就是干扰或者机械问题

网友F:
估计是过冲,程序写对脉冲不会多

网友G:
多发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