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9):
开卷机变频器隔一段时间报警30015,复位可继续生产,过几天后还出现报警300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卷机变频器隔一段时间报警30015,复位可继续生产,过几天后还出现报警30015。
变频器是什么品牌和型号?变频器说明书你查看了吗?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了!

网友B:
西门子S120 这个故障麻烦了,要排查的东西不少

网友C:
F30015 (N, A) 功率单元:电机馈电电缆断相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SERVO, SERVO_AC, SERVO_I_AC
反应: OFF2 (OFF1, OFF3,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电机馈电电缆中出现断相。
另外,在以下情况下也会输出该信息:
- 电机正确连接,但是转速环不稳定,因此产生 “ 不断振荡 ” 的转矩。
注释:
在装机装柜型功率单元上不会进行断相监控。
处理: - 检查电机馈电电缆。
- 检查转速环的设置。
在 … 时的反应 N: 无
在 … 时应答 N: 无
在 … 时的反应 A: 无
在 … 时应答 A: 无
F30015 (N, A) 功率单元:电机馈电电缆断相
信号重要性: -
驱动体 : VECTOR, VECTOR_AC, VECTOR_I_AC
反应: OFF2 (OFF1, OFF3, 无 )
应答: 立即
原因: 电机馈电电缆中出现断相。
另外,在以下情况下也会输出该信息:
- 电机正确连接,但是驱动在 V/f 控制中失步。此时,由于电流的不平衡,在一个相位中测出电流为 0 A。
- 电机正确连接,但是转速环不稳定,因此产生 “ 不断振荡 ” 的转矩。
注释:
在装机装柜型功率单元上不会进行断相监控。
处理: - 检查电机馈电电缆。
- 提高斜坡升降时间 (p1120),如果驱动在 V/f 控制中失步。
- 检查转速环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