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V90PN,驱动报警F7488,求大神解疑

楼主(2020-04-09):
PLC使用1215C,伺服用V90PN 绝对值编码器,原先伺服使用绝对定位运行模式,做往复运动,无硬限位,有硬件限位,无软件限位;设备运行正常,因偶尔会故障导致皮带跳齿,零点位置偏差,手动找零点不方便,所以要加一个自动寻零点功能。使用常开接近开关做参考点,当按下寻零点按钮时工作模式切换到相对定位模式,脉冲给的-99999,电机反转寻零点,接近开关感应到则停止运行,并设置当前位置为零点。
现出现问题,按下寻零点按钮后驱动报警,没有使能,报警代码为F7488,
西门子的报警解决方案有点看不懂,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不就是叫你检查OFF1、OFF2、OFF3管脚吗
【方案】
IE TSN/以太网 网络接口模块 连接设置指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了,值为3,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值为3,无问题
话说回零不应该是回零模式吗?怎么又会跟相对定位扯上关系呢?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00系列变频器在油田输油泵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问题就是我使用绝对定位模式切换到相对定位模式就会报F7488,这么讲就不那么复杂了

网友B:
。。。。。我也是3楼一样的疑问 : 你找零就找零,为何又要调用相对定位模式呢 ?
再回复4楼楼主的回复 : 绝对定位后切换到相对定位模式是可以的。是不是
是切换逻辑有什么问题 ?
【方案】
智能电网建设:华北工控创新电网智能化运维·管理嵌入式产品方案

网友C(2025-07-29):
引用 楼主:
PLC使用1215C,伺服用V90PN 绝对值编码器,原先伺服使用绝对定位运行模式,做往复运动,无硬限位,有硬件限位,无软件限位;设备运行正常,因偶尔会故障导致皮带跳齿,零点位置偏差,手动找零点不方便,所以要加一个自动寻零点功能。使用常开接近开关做参考点,当按下寻零点按钮时工作模式切换到相对定位模式,脉冲给的-99999,电机反转寻零点,接近开关感应到则停止运行,并设置当前位置为零点。
现出现问题,按下寻零点按钮后驱动报警,没有使能,报警代码为F7488,
西门子的报警解决方案有点看不懂,求大神解惑
取消“设定值连续改变”这个选项就行,即ConfigEPos.%X8=0即可
【方案】
TwinCAT 3.1 运动学变换功能库 Level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