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9):
初学PLC,想买一根编程电缆,求大佬们给点建议!

网友A:
初学建议学SMART或1200的,一根普通网线解决

网友B:
我上次买了一根S7-200的,不是原装电的,80多元,学习用……

网友C:
淘宝25元一根

网友D:
想省钱自己做一根好了

网友E:
USB接口的不是那么好自制的;

网友F:
普通485的电缆就行.

网友G:
普通几十元都差不多,普通编程调试可以的了。

网友H:
推荐他们家的

网友I:
淘宝上几十元的USB-PPI电缆就可以用的。

网友J:
直接买一个编程口转以太网的那种就可以玩了,电脑都有网口

网友K:
200的话,网上买的线就可以,土豪可以考虑原装线

网友L:
不建议学200.

要么200 smart
要么1200,玩博图,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以发个图片看下你说的是啥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感谢推荐!

网友M:
200已经淘汰了,学smart,或者1200

网友N:
这个还是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吧!
不过200PLC的话还是买个便宜的数据线吧!
几十元的都可以上下载程序实现调试了!

网友O:
原装的用起来舒服,贵一些,学习用485的也行。

网友P:
通过USB/PPI,笔记本与PLC连接时。在设置接口对话框找不到PC/PPI CABLE.在安装接口时缺安装不上PC/PPI CABLE,请问大神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Q:
我买的深圳亿维公司的200编程线,使用已有10年了,USB接口,即插即用。
肯定比原装电缆便宜,但比网购的便宜货要贵,用着放心些。
应急使用,可以自作电缆,USB/RS485转换器连接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