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9):
1. 首先我们外观构造上来看看他们的区别,这也是导致速度差异的最大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机械硬盘类似DVD光驱或者早期的CD机,是通过马达旋转磁盘,磁头来读写磁盘,达到数据的读写。
       这就说明在数据读写过程中,算是一种机械操作,读写过程中就不能有大的震动,马达的转速也有限,磁盘久了也会出现坏道,这些都是他的物理特性决定的。

       而固态硬盘是长这样的,相当于就是一块电路板,数据读写都是通过电路往存储颗粒中进行操作,前面说的机械装置的一些缺点它都没有。
       2. 固态硬盘启动快,没有电机加速旋转的过程,固态硬盘不用磁头,快速随机读取,读延迟极小。
       3. 固态硬盘无噪音。因为不像普通硬盘那样有机械马达和风扇,工作时噪音值为0分贝。
       4. 低容量的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在工作状态下能耗和发热量较低,但高端或大容量产品能耗会较高。
       5. 固态硬盘比同容量硬盘体积小、重量轻,固态硬盘内部不存在任何机械活动部件,不会发生机械故障,也不怕碰撞、冲击、振动。这样即使在高速移动甚至伴随翻转倾斜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而且在笔记本电脑发生意外掉落或与硬物碰撞时能够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6. 关于使用寿命。
       固态硬盘:按每天实际写入50G,那么寿命会是多少呢?120*1000/(50*365)= 6.57年左右。
       机械硬盘:一家在线备份服务提供商,成立已经超过五年,现在手里有超过2.5万块硬盘正在运行,因此他们有足够的数据可以统计出硬盘的寿命。结果是硬盘如果连续(7 x 24小时)使用,有很大的几率在三年后出问题,连续运行四年之后,仍有80%的硬盘一切正常。六年后将有一半的硬盘挂掉,或者说还剩下一半是正常的,又或者说你的硬盘有一半概率能连续跑六年。
       7. 以上算是固态硬盘的优势,对应着也有它的劣势,那就是它的容量比机械硬盘小,成本也比机械硬盘高,不过容量跟成本的差距已经在逐渐缩小。另外由于都是芯片存储数据,一旦损坏,数据几乎无法恢复,而磁盘的还有恢复的几率。

楼主:
外观构造

网友A:
这个要看使用场合
做日常使用固态在速度上有绝对优势。
要是保存数据的话还是建议机械硬盘哈!
我们在公司做数据备份都是是用机械硬盘的!

网友B:
我的机械硬盘磁盘有划痕,数据没弄出来。当时说好。如果能恢复数据3000元。但是失败了。

网友C:
机械硬盘恢复数据,有一种方法是拆机取盘,需要密闭的的无尘空间,要求高,收费也高。

网友D:
哦,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相当于机械触点的继电器和无触点的电子继电器似的?原来如此。那么谁的价格高呢?固态硬盘吗?如果是,那还真的是类似于继电器那样的了。难怪都是冠以机械和固态的的呢。

网友E:
目前的机械硬盘主流产品都14T以上的了。
都是做数据库用的。

网友F:
今天产线有台办公用的电脑,刚换上没多久,操作工强制关机一次,再开居然报找不到硬盘,拆开看看是M2接口的512G固态盘,真这么容易坏吗?车间环境还可以,以前固态硬盘的主机都是坏主板。

网友G:
是相当于普通中继和固态继电器的区别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