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9):
   一条隧道窑使用的是DC24V的电动执行器,执行器接收的信号是4-20mA。在执行器出现故障带电更换时被电到过几次,当时就测量了电压是不是接错线了,结果电压是正常的DC24V,只是没检测过对地电压多少。就这么运行了几年,后来窑炉冒火将执行器的电缆烧坏短路,致使8台执行器损坏。
在对电缆修复的过程中检测了对地电压,AC220V
   年前窑炉大修,仔细检查了控制柜关于直流的接线,竟然又一条线在从直流电源的+24V端在各个中继接线端子上跳来跳去,最后跳到了直流电源的输入端的相线上!
   这条跳错位置的线两端的线号还不一致!真不知道制作控制柜的人员怎么接的线,接完线也不要检测下吗
   原因分析: 在平时的运行中,由于接入直流输出的相线不能形成回路,所以系统的DC24V是正常的,当电缆损坏等原因,出现接地故障,原有的DC24V就变成了AC220V

网友A:
很好的案例,我一般做柜子,直流和交流用的导线颜色会区别,所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B:
这有点危险了,交流基本用的线的色号跟直流是分开的。

网友C:
我一般红、黄、棕、蓝、黄绿硬线配交流;红蓝软线配控制;黑软线配直流及信号

网友D:
规范操作是前提啊!

网友E:
陶瓷厂出现这种情况是常事,主要是有些似懂非懂的操作工乱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