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距传感器

楼主(2020-04-09):
测量固定点到金属圆柱体表面距离,计算出圆柱体的直径,防水型,有推荐的吗

网友A:
起码说出检测距离,精度,金属桶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距离最远600MM,精度1MM,检测物体为空心铁版表面镀铜,铜层厚度十几个C

网友A:
你不会使用检测铜层厚度吧
没什么要装在这么远的距离检测

网友B:
如果你的物件是桶状,测量传感器在桶内中心,可以考虑一下激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金属圆柱体的直径,圆柱体中心点固定,检测器固定,测出距离就能计算出直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量金属圆柱体的直径,圆柱体中心点固定,传感器固定,测出距离就能计算出直径,激光传感器测量金属圆柱体表面误差应该比较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不防水的

楼主:
感谢版主,感谢各位老哥,我去看看

网友D:
楼主也没说这个金属圆桶是行走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前者,圆桶行走,传感器固定,那就采用光幕传感器,测量圆桶的外边距,也就是圆桶的直径了;如果是后者,也是光幕测外边距。不管是谁行走,可以用步进电机,或编码器计脉冲数测距。

网友A:
我理解你这600mm最大距离是最小的桶,那最大的桶距离传感器多远
再一个是自动检测,然后电脑或PLC筛选?

网友E:
还是没想象出来这两个东西空间上是杂么个摆放测量的。。

网友F:
看你的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