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9):
维纶触摸屏TK6070IQ与三菱PLC.FX3U通讯数据线和三菱FX系列PLC数据线一样吗

网友A:
FX3U/FX2N/FX1N的通讯线都是一样的,它们的编程电缆也是一样的,但是选择驱动时FX3U是有专门的驱动。

楼主:
电脑在线模拟触摸屏可以,还是这个数据线,接触摸屏就不行。触摸屏已经装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在线模拟触摸屏可以,还是这个数据线,接触摸屏就不行。触摸屏已经装程序了

电脑在线模拟的线是plc的编程线,实际PLC连接触摸屏的线见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在线模拟触摸屏可以,还是这个数据线,接触摸屏就不行。触摸屏已经装程序了

电脑在线模拟的线是plc的编程线,实际PLC连接触摸屏的线见下图

另外请注意触摸屏里面的设置COM口要选COM2,这个默认是COM2,但是在使用在线模拟时有时是需要更改的,下载进触摸屏时一定要改过来。

网友B:
iq,6 9 5脚是232的。编程电缆也可以,做个232的连线,麻烦些
正常连接三菱用1 2 3 4 5脚,422通讯

网友C:
FX3U与屏的通讯线与FX1S FX1N FX2N都是一样的,但与PLC的编程线是不通用的;

楼主:
能具体些,9针触摸屏脚对应PLC接口脚,如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些,9针触摸屏脚对应PLC接口脚,如2--3

看来威纶通的手册还需要改进一下才行。

网友B:
关键是自己会不会看针脚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购买一个维纶触摸屏连接PLC的线,连线定义和表上一样,触摸屏COM2口,接口类型选择485  4W。通讯成功。就是想通过COM2 口485  2W,改变下变频器VF200频率,没有接口了。TK6070IQ就COM1的232口,和COM2的485  4W或485  2W。不知道能否同时接PLC和变频器485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购买一个维纶触摸屏连接PLC的线,连线定义和表上一样,触摸屏COM2口,接口类型选择485  4W。通讯成功。就是想通过COM2 口485  2W,改变下变频器VF200频率,没有接口了。TK6070IQ就COM1的232口,和COM2的485  4W或485  2W。不知道能否同时接PLC和变频器485通讯

VF200是支持MODBUS的,你看看我这个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设备类型没有找到松下变频器的MODBUS?RTU。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设备类型没有找到松下变频器的MODBUS?RTU。
直接选MODBUS RTU就好了,这个是通用协议,不要选厂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明天找找,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讨论,维伦触摸屏TK6071IQ与FX3U(含232-BD)松下VF200通讯设已经调试完毕。触摸屏可以同时,控制PLC和控制变频器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