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9):
有个问题求助,图示给出的是接NPN接近开关,并且10号信号引脚低电平有效,接近开关动作即触发10号引脚动作
我考虑,去掉接近开关,直接在10号信号引脚和12号公共地引脚之间接一个按键开关,按动开关也会触发10号引脚动作?
10号信号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无信号时会呈现“高”电平

网友A:
你说的是可以的.
但是要确实保证接近开关去掉.要不然里面有输出高电平,你非用按键开关拉低短路,有可能会坏掉里面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样可行就好办了,

我打算把按键开关换成中间继电器,通过PLC输出控制继电器,这样可以纳入到PLC自动控制中

网友B:
直接并个触点开关没问题,就是要考虑接近开关动作时,外加的开关不听话

网友C:
接近开关里面有限流电路,你直接用按钮短路没有限流功能,要注意

网友D:
10号脚内部如果有限流电路肯定没有问题,我单位的激光打标设备也这样,可以用接近开关控制或者脚踏开关控制……